[戴尔]
DELL显示器亮度不够

楼主(2017-04-08):
显示器测灯管是好的高压板改了一个上去情况也是一样 换电源成本有点高 大家有修过这种情况的球告知怎么修

网友:
换条灯管试下

网友A:
我之前也遇到过一台戴尔的,换了驱动板还是没好,后来我师傅调了菜单里的亮度,那块板子特殊,亮度调的越低,灯管越亮,你可以试试,不过不一定管用。我的那台是22寸的,具体型号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遇到过一台戴尔的,换了驱动板还是没好,后来我师傅调了菜单里的亮度,那块板子特殊,亮度调的越低 ...

后来我师傅调了菜单里的亮度,那块板子特殊,亮度调的越低,灯管越亮

这难道是 特殊机器吗

网友:
可能 灯管老化了  发不出光了

网友B:
直接改一套LED套件,经济实惠,而且效果好

网友:
改升压板的话,你四根线一起改过去,就可以调亮暗。

网友:
亮度不够会不会是高压有问题

网友:
你高压板都换过了,亮度还是低,换电源板有用吗? 如果测试灯管的电流正常,可能是对比度设置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改一套LED套件,经济实惠,而且效果好

妞妞会改吗,其实我特别佩服会换灯管的人

网友:
把亮度控制端断开或接5v一试,即接高电平或地,看哪种调整亮度最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妞妞会改吗,其实我特别佩服会换灯管的人

改过的,大师傅教我的,很方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妞妞会改吗,其实我特别佩服会换灯管的人

把原来灯管从屏幕中抽出来,放LED的,恒流版上接三根线,12v 地 O/F,ADJ有时候我都懒得接,因为LED亮度很高了,我就会偷懒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原来灯管从屏幕中抽出来,放LED的,恒流版上接三根线,12v 地 O/F,ADJ有时候我都懒得接,因为LED亮度 ...

不是所有都能抽出来的把,有些偷懒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所有都能抽出来的把,有些偷懒不了

一般的都是可以的,暂时还没遇到抽不出来的,把周围的东西弄掉,线剪断,就能抽出来了,不要拆屏幕,风险小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都是可以的,暂时还没遇到抽不出来的,把周围的东西弄掉,线剪断,就能抽出来了,不要拆屏幕,风险 ...

我以前都市拆屏,好男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所有都能抽出来的把,有些偷懒不了

ADJ是负责亮度调节的,亮度不够的时候就接,亮度够我就不接,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都市拆屏,好男装的

拆屏风险太大了,一个不小心容易弄破了。我曾经弄坏过一台LED的,不过是同行,人家没计较,下面一点点漏液,不影响使用,要是客户就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拆屏风险太大了,一个不小心容易弄破了。我曾经弄坏过一台LED的,不过是同行,人家没计较,下面一点点漏 ...

我决定了我要拜妞妞为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决定了我要拜妞妞为师啊

跟我学怎么把屏幕弄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