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 刷机报错14,请问什么问题??

楼主(2017-04-08):
苹果6 原本正常使用中,因为打算升级系统,刷机报错14,现在恢复模式请问什么问题,爱思助手刷到60%就不动,ituse刷到刚刚开始就不动报错了。

网友:
硬盘 硬盘供电

网友:
先查硬盘  如果硬盘排除就是指纹麻片到U断线

网友:
硬盘或者硬盘供电的问题.

网友:
字库的问题

网友:
测量一下硬盘的工作条件,条件满足就换硬盘吧

网友:
硬盘,指纹码片

网友:
这样说来,苹果手机还不能随便升级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