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修WD的时候遇到那种认盘但是卡慢的怎么办

楼主(2017-04-08):
有的盘 虽然认盘 但是特别卡慢 比如点个模块按钮  BUSY灯亮3秒才可能有反应 这是因为固件区有坏道的缘故吗
如果 用原配的固件做44 有帮助吗 还是通刷再做44 做完44 刷回模块 速度就快了???
还是说 这个盘 磁头不行了 读写能力太差 基本没有维修价值了呢

补充内容 (2017-4-9 10:27):
已经解决了  02模块的问题  改02 校验后 写入 速度立马正常了 我看论坛都是要钱 我发个百度云 不要钱 大家自己下   http://pan.baidu.com/s/1misNL1Y

网友A:
02问题,先解决02问题,硬盘多半还会有坏道,看坏道多少,可以修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02问题,先解决02问题,硬盘多半还会有坏道,看坏道多少,可以修复下

谢谢指导
你这样说 我倒是想起了 有人说过 02模块导致的卡慢
我去找找相关资料
抱拳拱手

网友B:
trex  chksfmodel  检测模块   02虽然可以导致  但固件区掉失一样..认盘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trex  chksfmodel  检测模块   02虽然可以导致  但固件区掉失一样..认盘慢

谢谢指教
你这个 命令 和WDR的检查模块是不是差不多 还是更加先进  不仅可以检查 还是自动修复???

网友:
02 有坏道了把。偏移下。

网友:
谢谢,大神,正需要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02问题,先解决02问题,硬盘多半还会有坏道,看坏道多少,可以修复下

张总在安徽的日子很闲啊

网友C(2018-01-02):
好不容易搜到这个,我也是非常卡慢,进系统要6分钟,而且有个分区变成raw,不知道能用这个办法吗?还有网上下载的WDR都有病毒啊,这是误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不容易搜到这个,我也是非常卡慢,进系统要6分钟,而且有个分区变成raw,不知道能用这个办法吗?还有网上 ...

你这个不是楼主说的原因,你这个是硬盘有坏道,说白了就是硬盘坏了...赶紧的备份重要数据换盘吧

网友:
格一遍就好了的吧应该

网友(2018-02-01):
感谢lz 良心教程 现在直接放度盘的少了

网友:
磁头坏的可能性也有。先做44看下。不出的话只能通刷

网友:
很好,谢谢楼主的热心!!!!!!!

网友(2018-03-07):
谢谢指导
你这样说 我倒是想起了 有人说过 02模块导致的卡慢
我去找找相关资料

网友:
感谢楼主热心分享,有资料,很好。

网友:
谢谢群主无私的共享。希望能有更多这样的帖子让我们这些小白能学到更多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