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5A78L-M LX3 PLUS

楼主(2017-04-08):
刚买的点位图,还新鲜着!我有一块主板,不触发,看了好几个帖子,感觉不对,纠正一下

这个芯片的第8脚不是1.2v,是GND,为此,我以为我的板芯片坏了,被我干烂了,都没有坏,俺也是醉了!

最后,我居然是这样搞好的

附点位图

Asus M5A78L-M_LX3_PLUS_1.01.zip

网友:
只要有图纸或者是点位图,就应该不会搞错脚位的定义,LZ还是比较细心

网友:
怎么搞的  飞线啊

网友:
你例举的帖子哪里出问题了?RT9025本来就和UP7704U8定义一样,两者都是8脚为GND

这是2个芯片的引脚定义,完全可以互代。

网友:
那是桥的1.2V待机电压。5脚是空脚烂了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