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G41M-VS3 不跑码

楼主(2017-04-09):
故障现象:
主板可通电,通电后一直黑屏,不亮机、不跑码、不蜂鸣、还有CPU有点暖的温度。放两张图:
各位看官请上眼,我的是REV1.02的

在请上眼,有人说CPU旁边有几个电感就是几相电的。但有人说主板上有几个电感就是几相电的。我这个主板究竟是几相电的?

按不跑码的流程来检修,供电   时钟   复位   总线
供电:ATX电源电路   CPU供电电路  内存供电电路  其他供电电路
ATX电源电路:24pin口测得对地没短路。上电测得5V有5.27,12V有12.40,3.3V正常3.30.
CPU供电电路上CPU内存上电,测量CPU旁边的3个电感都是0.7V左右,内存条上角的1.5V左右,下角的1.1V左右.

问::
由此可断定CPU旁边有几个电感就是几相电。那我的主板可断定是3相电的吗?
在这情况下我下一步要测量哪呢??

网友:
两个钟头了 都没人回答呀  自己定一下

网友:
三个电感通的话就是三相了

网友:
然后呢?   要测量哪呢??

网友:
去迅维学习几个月再说
你的文章是在请教 还是在批评哪个人?

网友:
理论什么的能学的好,自己买本书就好了,     但是我就是学不好理论的人,别叫我学习,来把正面上把

我是在请教  我把问题都说的那么纤细了

网友:
CPU供电偏低了

网友:
路过。一般三个电感就是三相供电

网友:
查桥 总线电压是否正常。4系列的供电应该是内存 桥 总线 CPU  一个一个来吧。

网友:
我也搞不懂。我是个小小白。同求

网友:
说的不开机修好了吗

网友:
南桥1.5V供电测下是多少,另外CPU供电才0.7V,偏低太多了,正常酷睿架构的CPU都是1.2V往上。还有总线供电是多少?

网友:
你测量PCI时钟 复位有没有 CPU附近电感 上面标示数值一样的 就有几项

网友:
看风神一笑回你的贴:哈哈,版主说的对,楼主你知识不够,需要学习下,再动手。

网友:
老师详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