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黑将gt650刷bios

楼主(2017-04-09):
我的影驰黑将gt650一装驱动就黑屏,不装驱动能正常点亮,看到有人说要刷bios ,那个大神有这个bios啊

网友:
我没有  不过我觉得不是bios的事

网友A:
如果蓝屏肯定是GPU坏掉了
黑屏   你把BIOS读出来 降一下频率,再刷回去

网友:
装了驱动黑屏,一般都是GPU与显存通讯出了问题,这涉及到显存是否有损坏,GPU的显存控制器是否出问题,GPU到显存之间的通讯线是否有问题,GPU和显存的工作频率是否过高导致无法稳定作用。一般显卡的VBIOS如果不自己手贱去刷,那很少损坏。

网友:
gpu的问题吧 加热一下试试

网友:
这样的应该是GPU的问题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蓝屏肯定是GPU坏掉了
黑屏   你把BIOS读出来 降一下频率,再刷回去

用哪个降频工具,能发个吗

网友:
NIBITOR高版本的  我只有7.0的

网友:
开谱勒的芯片,NIBITOR不支持了

网友:
刷bios也解决不了你的问题呦。

网友:
这是我这个显卡的bios,大神能帮看下能改不

网友:
直觉不是bios。显存、核心有虚焊或不良。

网友:
显卡还没搞好,就没有这个bios吗

网友:
BIOS你这个故障几率几乎没有

网友:
加焊核心如果还不行的话就可能是核心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