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LS22C150通病之......

楼主(2017-04-09):
三星LS22C150通病不开机,刷程序解决

补充内容 (2017-4-14 21:58):
刷了没几天BIOS芯片挂了,果断改了个上去,靠,亮了

网友A:
这也要发帖吗  都知道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要发帖吗  都知道了吧

万一有的不知道呢

网友B:
会使用搜索功能的,都知道此问题的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会使用搜索功能的,都知道此问题的方法

不要戳穿我嘛,其实我是来蹭积分的,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要戳穿我嘛,其实我是来蹭积分的,嘘

不要为了赚积分  发这种都知道的贴子    发些技术贴  积分不是问题  再发这样的贴子就要删除  扣分了

网友D:
这问题还比较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为了赚积分  发这种都知道的贴子    发些技术贴  积分不是问题  再发这样的贴子就要删除  扣分了

感谢版主高抬贵手,下次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问题还比较简单

没错,是挺简单

网友(2017-12-17):
楼主在不在。我刷了好几个都不行呀。还是不上电。咋回事。

网友:
这通病,不光是你写的型号啊

网友E:
下来试试 有个一样的显现 不加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下来试试 有个一样的显现 不加点

《《《《这玩意儿 还要分屏的型号》》》》

网友:
三星这个机器,不需要拆机刷吧,三星网站有刷写工具,用VGA线就可以刷了

网友:
你们都知道楼主换什么吗?刷BIOS?换刷了BIOS的存储芯片?换整个解码板?

网友:
学习学习想学习学习想学习学习想学习学习想

网友(2018-02-21):
三星通病--------------刷程序解决问题

网友:
楼主也不说把屏幕的型号写上去     我记得不同的屏幕好像是不通用的程序吧

网友:
我错了   你的屏幕型号在图片里面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