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整理了一下HM76桥的大概时序,想和大家讨论学习一下

楼主(2017-04-09):
前天有一台华硕版号是X450VC的主板,没有图纸,维修很麻烦,不触发,查了很久才查到(菜鸟修机很慢),原因是LID为低,所以自己收集了总结了一下HM65、HM76的大概信号,拿出来大家共同学习一下,并请大神们指导一下错误的地方。----------------------淫 荡 的 分 割 线-----------------------------------------------------------------------
通过公共点后,查看线性,及3、5V电压开启信号。EC发出开启信号前,检测供电、时钟、复位、ACIN、休眠信号为高正常(LID),就会发出信号去开启南桥的待机电压

南桥在收到待机电压后,EC发出RSMRST#(南桥内部的复位清零信号)待机电压电源好给到南桥,通知南桥

此时待机电压正常了。(维修的时候看RSMRST#信号是否为3.3V的高电平,可以判断3、5V待机电压是不是正常,还有EC工作条件是不是正常?)

当按下开机键,以上均正常EC会发出PBTN_OUT#(PWRBTN#)给到南桥,发到桥的PWRBTN#没有高低高跳变 一般都是EC这边的条件没有满足

南桥在待机供电 时钟 复位,且收到RSMRST#,会依次发出 SLP_S5#,SLP_S4#,SLP_S3#

当所有电压都OK后(除VCORE),各路电压电源IC发出PG结合给到EC,EC会发出PWROK给到南桥

当南桥输出的时钟稳定后会延时发出PROCPWRGD给到CPU的UNCOREPWRGD脚,告诉CPU这个时候非核心电压

已经都好了。
然后CPU会发出SVID产生CPU核心供电,VCCCORE_CPU

当CPU核心电压OK后,由CPU电源管理芯片的PG和EC发出的南桥_PWROK逻辑相与产生SYS_PWROK给到南桥,通知此时CPU核心电压已经好了

当南桥收到SYS_PWROK,最后发出 PLTRST#,PLTRST#会去往CPU的RSTIN#脚作为CPU复位,当过内存后

CPU 再次发出 SVID 给电源 IC 开启集显供电
------------------------------------------------------------------------------------------------------------------
希望各位看官加点分啊,给人加分,手有余香,谢谢

网友:
适合我们菜鸟看一下,希望老鸟不要喷我

网友:
RSMRST跟是按开关之后才出来的

网友:
感觉楼主写的很好

网友:
楼主理论基础学得不错啊

网友:
写的挺好,基础理论不错

网友:
新款的华硕 很多没有图纸了 不过新款的点位图还是比较好用的 内容比较丰富 信号名称 电阻的阻值大小 都有标注  如果非常熟悉电路的老鸟的话就得心应手了  不过对于本小鸟还是很多手足无措!

网友:
RSMRST不一定是待机时候发。

网友:
有时序修机器是方便了很多

网友:
我记得还有一个DRAM_PWROK吧

网友:
非常的详细

网友:
这个是基本时序   在实际中还有一些小的信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