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 K24暗屏维修

楼主(2017-04-09):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啊。。。。
我又来了。。。。最近生意还行。。。。遇到了好多机器。。。有的难度太高了。。有的是南桥CPU合一挂的。。。都没修好。。
今天给大家说说修下苹果吧。。。
昨晚上到的。。。外地发过来的
根据故障描述。。他说开机有荡的一声!屏幕不显示。。。。
到了这里 我自己这个心里有底。。。苹果的电脑主板肯定是开机完成的了。。要不然怎么会有荡的一声呢?
自己开机也看看。。。确实有声音。。。就是不亮机
想到这个就想到修宏碁的本本一样。。。有个电压转换芯片坏了。。

马上拆机。。。。。
打开图纸点位图
直接找到屏定义接口 J9000。。。。。。发现21和22脚没电压 ,信号为PPVOUT_S0_LCDBKLT 这个很重要。。。马上查来源,看看是哪个吊毛发出来的。。。
发现是前面是有L9701一个电感过来。。。。
直接找到主板这个电感。。。。用万用表搓搓。。。

尼玛。。正常。。。通的
难道短路了???一打阻止。。。尼玛也正常啊。。。
这里我确定了。。。。肯定是哪里烧断了。。。
那就不对。。。肯定在前面。。。。
在看看
到这里了。。。经过一个电阻R9700...难道是你这个吊毛?
再搓搓。。。。尼玛哦。。。还是正常的,错怪你了。
还在前面????
到这个电阻前面信号改名字了。。变成。。。PPBUS_S0_LCDBKLT_PWR了  ,管你变什么呢!没电就是不对。。。
继续搜索。。。。。。
到这里了。。。。

一个管子Q9806...
这个。。肯定是这个。。秒杀了。。。。。
再仔细看看。。
不对。。前面还有个保险。。。啊F9800
先搞保险啊。。。操起表搓搓。。。。
不响了。。。哈哈 不响了。。。。
赶紧飞线。。。。。。上电。。。。。
当当当。。。。。屏幕白屏了
白苹果已经出来了。。。。。
来个亮机图。。。。。

总结一下。。。其实对于屏幕白屏,暗屏还是很好修的。。。只要不是屏幕坏。。。其他都不是事。。。
信号就那么几个。。。因为我修宏碁的暗屏啊,白屏啊,经验还可以。。。所以只要把关键信号查了。。。都可以解决

你°我,他? + 1 双击666+关注!

网友:
都是经验啊

网友:
有人说给楼主加分都不扣自己分的呢?

网友A:
学吧!修吧!都干没头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吧!修吧!都干没头发了!~

赞同。。。锡都是有毒的。。

网友:
感觉修苹果的都是大神  加分了

网友:
这点钱好挣 苹果的机子几百大洋又来了

网友B:
是没有背光供电吗楼主?转换电压的保险坏了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没有背光供电吗楼主?转换电压的保险坏了是吧!

是的。。。一个简单的故障。。。

网友:
高手牛逼学习了,

网友:
保险坏了   捡钱的节奏啊

网友:
几百大洋到手,楼主笑呵呵

网友C:
感觉苹果难修,主要是修得少,没料板,其实时序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苹果难修,主要是修得少,没料板,其实时序都差不多。

其实是最看不惯的就是主板是黑色的,没丝印,,,要是进水的,,查信号 还有图纸和点位一起上才行。。。

网友:
生意不错啊,还在网上接生意吗,修苹果利润高一些。

网友:
楼主要是把图放在维修步骤下面就更好了,

网友D:
苹果的在进水后暗屏的 极多 有些维修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网友:
修个苹果抵好几台普通机子了

网友:
F9800 不响,不是指这个F9800 坏了吗?飞线,是从哪个点飞到哪里去,能详细说下吗,小白不懂啊

网友E:
最烦他那个升压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苹果的在进水后暗屏的 极多 有些维修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进水一般都是芯片脚位或者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烦他那个升压坏的

我这个不是的哦

网友:
经验之谈 ,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