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代工宏基台式机主板H61H2-AMV1.1维修经历

楼主(2017-04-09):
主板如图

客户说是打雷后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上网用的是另外加的PCI网卡,拆下主板后,点亮喇叭报内存(实际已经插好了内存),初步判断是BIOS坏。
上工作台:测试5+3开机条件,正常,上假负载、PCI诊断卡,能触发,没CPU供电,正常,测内存、桥、总线供电,都正常。上U和内存,咦!自动断电!!!!然后又不断重启!!!
(开始走弯路了)
错误想法一:难道是供电有短路?不对,上假负载时都正常啊!
错误想法二:难道是桥坏?一看是单桥,测25M没电压,不会是这个坏了吧?先换了一个,上U和内存还是不断重启,上假负载触发后,再测25M电压,有电压了,应该不是这个的问题!之前喇叭还报过内存不过,桥应该是好的!
错误想法三:CPU电源管理芯片坏?强拉上电,测CPU电压,时有时无,找图纸、百度ISL6364PDF,在PDF中找VCC、EN,发现EN信号时有时无,在图纸中看到EN信号是由CPU-VTT经过一个电阻过来,测电阻上端1V,下端时有1V、时无1V,以为是这个电阻坏了!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点上一根利群!!
一边抽烟一边认真想了一下,主板是雷击过的,不会是网卡导致自动断电重启吧?看诊断卡3VSB灯亮了,测PCI-E B10有3.3V。
烟抽完了,手一摸网卡芯片,我的娘,微烫啊!干掉!上U和内存,档内存了!

。。。。。。。。。
。。。。。。。。。
。。。。。。。。。
。。。。。。。。。(这里在打自己耳光)
。。。。。。。。。
接下来,乖乖的按照师傅们的经验,拆BIOS,刷上坛子里的BIOS,点亮了!不重启了!
至此,总结一下,一开始就没有坚定自己的想法(BIOS),有点想多了!也怪那个微短路的网卡IC!

希望大家不要走我的弯路!!

BIOS我就不提供了,论坛里有,再发有刷分的嫌疑!

网友:
谢谢师傅提醒!

网友:
打雷劈过的板子,无论如何,都去看看网卡是否有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首先判断网卡因为是雷击的,排除网卡以后再说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