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五折的神州A460p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7-04-09):
一波五折的维修:神州A460p笔记本公共点大短路—第二张图;用烧机法排除大短后看电流表0.000没有待机电流,测量公共点19v正常,说明保护隔离没问题,再测量系统供电电路,开关板上有3.3v的电压,按下开关的时候3v和5v都没有产生,测量其工作条件发现芯片的激放电路不正常,说明芯片己泾损坏,换上全新芯片插上稳压电源待机己经产生0.01A,按下开关机器触发电流上到1.3A处然后掉到0.8再到0.01这样无限循环,再次对全板进行测量发行cpU核心显卞供电为0v,故障就出在这了,看电路图找到pU11为其供电芯片查其工作条件也都正常,故判断pU11损坏,更换全新芯片,再次开机电流上到1.5A接原机液晶屏己经正常显示,以后到此就结束了,接着往下看,装好后开机进Bi0S就死机,机器亮机后一般来说问题不会太大了,会不会是外设引起的,先拆下硬盘,故障依旧;再拆光驱,还是一样,这次拆键盘,故障消失说明键盘也损坏了,那外接UsB键盘装糸统,当装完系统再进入系统的时候成麻花屏了《当时没拍下图片》是不是显卡又出问题了?因为此机器为双显卡,一个集显一个独显,当屏敝了集显后再重启液晶屏已正常显示,反复开关机进行测试一切正常!到此维修全部结束!大总结此机总共五个故障:一、公共点大短引起打表;二、系统供电芯片损坏导致无待机;三、cpU核心显卡供电没有正常产生导致触发不显;四、键盘损坏导致卡机;五、cpU核心显卡损坏导到麻花屏!

网友:
神州的机器就是神奇

网友:
最后一张图片传错了!

网友:
这个机器故障还真多啊,楼主都一一排除了。厉害!

网友:
这么多故障应该报高点价

网友:
楼主真耐心啊

网友:
有耐心。神舟的笔记本修怕了。返修率超高。修好放两天都没问题交给客户。第二天就拿回来说开不了。我擦

网友:
这样的机器修起来真累

网友:
写的没有点乱

网友:
要是真那么神奇 就希望神州销量大卖

网友:
不愧是破船.问题多

网友:
楼主越来越进步了,鼓励发帖,写得蛮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