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H81R 不显示

楼主(2017-04-09):
DIH81R 不显示 这板子有通病吗

网友(2018-11-21):
你把主板的USB口的阻值打一下,可能有方向

网友(2020-01-14):
HELP ME THIS BORED

网友(2020-03-26):
我也想知道 有没有通病

网友(2020-04-30):
应该是有通病的,我已经碰到3片,现象一样,供电正常,触发了CPU也有温度

网友(2020-06-28):
先刷BIOS 最后是SR177桥

网友(2020-11-13):
我今天也遇到一片 bios 刷了 电压也正常 温度都有 就是不显示

网友(2020-12-18):
SAME PROBLEM NOT DISPLAY AND CARD NO CODING...

网友A(2022-10-31):
这个机器 不接 机箱的开关针是不会显示的。。记的开关线。上面有两个线接上的

网友(2024-12-19):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 不接 机箱的开关针是不会显示的。。记的开关线。上面有两个线接上的

大神指导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