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2820C保护坏,短接 USB不可用 U盘可以用,求大神

楼主(2017-04-09):
USB接口大电流导致USB保护芯片AP2820C,没有这个芯片,直接短接应该23 和678脚吧,插USB鼠标通电正常,不能用,系统下设置管理器里一跳一跳的,U盘正常,还有短路的USB大电流,别一个3.0的USB芯片也坏了,短接也不能用

网友A:
USB坏好,好个,不行直接从南桥跳两根线

网友B:
必须换 8角的AP2820C保护芯片吗,还是南桥有问题了呢,速度求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坏好,好个,不行直接从南桥跳两根线

U盘可以用,鼠标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必须换 8角的AP2820C保护芯片吗,还是南桥有问题了呢,速度求大神

不一定需要换这个芯片 你插上USb设备时候 测测5V供电

网友:
电压正常就换桥吧。。

网友:
查下USB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