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 无照相

楼主(2017-04-09):
拆机检查前置摄像头座发现第11脚 无2.85电压, 分析第一是供电模块坏
      第二触发脚没有高电平(直通cpu)可能性坏不大
最后换供电模块就好了 这模块超小比芝麻还小

网友:
苹果经常这; 样  芯片直接坏掉

网友:
芯片越小越要细心才能做好

网友:
想法很好,没有直接干U。这种情况就是要查通道问题。

网友:
苹果就是测量条件,不行就换芯片

网友:
先易后难,运气不好得干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