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土炮,效果不错

楼主(2017-04-09):
笔记本显卡效果不错

网友A:
图片不是很清楚,上加热是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片不是很清楚,上加热是啥,,,

上面是风枪加热,下面用红外灯管加热再加控温模块

网友C:
没有买BGA以前,我就这样子搞过,架子有的卖某宝上,下面用发热砖跟PID控制器,上面用AT8205风枪,运气好的时候做显卡都可以,一到回南天或者不小心看住的话,芯片就爆掉了,很是累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买BGA以前,我就这样子搞过,架子有的卖某宝上,下面用发热砖跟PID控制器,上面用AT8205风枪,运气好的 ...

毕竟BGA还是挺安心的,土炮仅仅是解决有和无的问题,好用不好用得另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买BGA以前,我就这样子搞过,架子有的卖某宝上,下面用发热砖跟PID控制器,上面用AT8205风枪,运气好的 ...

呵呵,DIY有乐趣。有钱就上BGA返修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DIY有乐趣。有钱就上BGA返修台,

现在的BGA比以前便宜多了,二手的二千多就可以,当初我买的时候还是五千,所以按现在这种市场行情,DIY基本没什么性价比,DIY这种东西,纯属是瞎折腾的,说不好过段时候你又会觉得它少了点什么,又要换了,钱又要投进去,算来算去,一个土炮也要花一两千,而且还 不是自动曲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是风枪加热,下面用红外灯管加热再加控温模块

上热风枪。。。。。。

网友:
这样也行啊,BGA确实是硬伤啊

网友:
这种玩一下可以!无论客户还是同行看到用这种自制的弄都不太放心吧!

网友:
图片不是很清楚,上加热是啥

网友:
土炮效果挺好,就是要人时刻盯住,时间长,有点累。

网友:
要守着,是有点累,

网友:
早期做这个还有意义,现在BGA价格也不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BGA比以前便宜多了,二手的二千多就可以,当初我买的时候还是五千,所以按现在这种市场行情,DIY基 ...

有这样经历,后面还是直接BGA机子了

网友:
BGA 两个温控 主要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