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C系列AMOLED 外屏更换方法(高手请路过)

楼主(2017-04-09):
      最近不是很忙,响应迅维号召那就来发个帖子吧仅供小白参考!
      直接上图三星C9PRO外爆

      这种外爆,处理起来风险可能会低一些,首先用切割机切开屏幕上下两端注意不要切到液晶。(如果换尾插修主板都是先下屏哦,分离机加热到70℃用电阻屏薄片拆卸总成)三星C、note、S、J系列方法基本上大同小异配合530拆背胶要轻松许多,薄片割胶注意力度割到液晶三分之一的地方就要注意了,基本到了排线的位置,再次加热530辅助就能取出总成。      接着就是分离先给外屏贴上胶带(爆的严重建议贴一张干胶)先从完整的角进钢丝切记要压低钢丝要不然会干掉偏光增加风险。钢丝切入之后就可稍微抬高一点(建议熟手操作)让胶尽量留在盖板上方便除胶。前面做过C5的这个不熟悉就没敢太高结果就鸟样了!

   也没啥好办法必尽是手工做安全第一熟悉了就可以那样干了,50℃上分离机开搓,(注意排线)不一会就解决了。接着用520清除残胶,530做最后清洁贴上干胶准备贴合

测试ok开始贴合,这种贴合建议使用黒垫基本不会出现问题,苹果那些可以用红垫,要不然会贴坏液晶或乱跳。

贴合完成后别急着收工,这种有背胶的要检查拆屏后背胶有没褶皱,有的话建议撕了重贴避免装屏过程中顶坏液晶那就赔大了,浪费时间还陪本TB一张总成可不便宜!再次申明仅供小白参考老鸟路过谢谢!

网友:
厉害的,现在都搞手机, 搞电脑的都转型了

网友A:
这个机器的前一段时间做过1个,没有买到模具,对位很麻烦。楼主这个黑边很均匀,是怎么定位的?

网友:
我是新手 看起来好麻烦 设备都多少钱的  都有什么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的前一段时间做过1个,没有买到模具,对位很麻烦。楼主这个黑边很均匀,是怎么定位的?

没有模具就中框吧,有的磨具不一定准。

网友:
维修手工很重要

网友:
棒子的货啊  不修

网友:
楼主搞屏技术很棒!不怕棒子的东西炸飞你啊 。

网友:
这种机器我看一般都是使用切割机进行切割,比较费劲但是安全

网友B:
楼主,要是在修复过程中,突然炸了,你会咋想

网友C:
就三星的变态,屏本身就很薄,还打了背胶,真心不好拆,另外下面还有左右按键,一刀下去不小心,就又得多花23十块

网友D:
曲面屏是以后趋势,但设备昂贵。量不大还是缓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三星的变态,屏本身就很薄,还打了背胶,真心不好拆,另外下面还有左右按键,一刀下去不小心,就又得多花 ...

感觉都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坑爹。小心点不然赔大了。

网友:
风险多。坑也多。搞手机没那么简单啊。另外红垫和黑垫指的是什么请问

网友E:
为嘛不修?很想知道。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是在修复过程中,突然炸了,你会咋想

为嘛会炸,炸哪里,通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曲面屏是以后趋势,但设备昂贵。量不大还是缓缓。

现在的设计怎么了。都不考虑维修了。坏了就换,坏了就扔。浪费资源。买设备就贵了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嘛不修?很想知道。

因为爱国   所以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嘛会炸,炸哪里,通病吗?

三星最近不是经常炸手机么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