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490,可开机但不显禁用显卡驱动后可以显

楼主(2017-04-09):
联想M490,可开机但不显禁用显卡驱动后可以显,    修复:进安全模式卸载显卡驱动 ,重启接网线自动装显卡驱动,再重启成功亮机。本人小白,发此帖只为帮同为小白者少走弯路,,,,大神勿喷

网友:
这种帖子就不要发了,无图无真相,很像是骗分的帖子,下次注意哦

网友:
灌水太明显了啊

网友:
严正谴责,,

网友:
先用官网驱动加外显安装啊,不行就直接干显卡,有啥犹豫的???

网友:
那就显卡有问题罗

网友:
哈哈哈哈哈哈哈

ct4251809 -2 不能用脚趾头思考问题

网友:
集显好用独显坏了?

网友:
这种有两种可能,第一就是 显卡驱动需要安装官网的原装驱动,第二就是显卡有问题了 必须要换显卡。

网友A:
你说的可开机但不显, 不显示怎么进入安全模式禁显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可开机但不显, 不显示怎么进入安全模式禁显卡呢

我也纳闷呢,应该过了logo进系统不显示吧

网友:
显卡的问题最大,可以换显卡试试。

网友:
显卡驱动的几率大一点

网友:
简单说就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 应该都知道怎么弄

网友:
试一下能得到金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