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掉电

楼主(2017-04-09):
联想y450开机进系统马上掉电,禁用显卡驱动可以进系统。    修复  更换键盘接口旁边3个330V的钽电容,成功修复。本人小白,发此帖只为帮同为小白者少走弯路,,,,大神勿喷

网友:
图文并茂这样的帖子更好一些,无图无真相,下次发帖记得配图哦

网友:
谢谢楼主    少走弯路

网友:
等级的高低不能决定技术高低

网友:
等级的高低不能决定技术的高低,支持小白

网友:
这个问题很常见,都是通病了,要么加几个电容,要么1.8V的二级电压没出来,就是小板上,有个三脚的MOS管坏了,修过N多了~~~~

网友:
受教了 看了楼主的解说顿时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 谢谢分享了

网友(2017-05-09):
让人想起NEC大电容的通病了

网友:
电容老化供电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