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400 不通电 无待机 可能是通病

楼主(2017-04-09):
          待机电流0.002,无3.3 5v 待机。

     8205 的vin 19v ,en3.3,vreg 正常。ENTRIP  0v,

图纸查到pq13 第二脚 0v不正常,PR57的第一脚vs 19v是正常的,目测就发现pc38颜色发暗,拆掉pc38  。点位起来了,开机正常了,维修结束。
该机器pc38位置上方c壳贴有黑色海绵 ,应该和B460机器通病类似,海绵下方容易腐蚀。

网友:
下次遇到修起来就快了

网友A:
#在这里快速回复#学习了,6666666

网友:
如果真是海绵搞的鬼  那妥妥又一个系列的通病

网友:
发现联想新机,很多电容短路的情况,一般公共点小电容坏得多。

网友:
联想电容短路很常见

网友:
应该是受潮之后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快速回复#学习了,6666666

严管版块 禁止灌水 珍惜账号

网友:
通病有待验证 不过下次遇到可以优先排查  Y400这个机器多出显示故障

网友:
Thanks for sharing experience

网友:
照个图片好不 看来海绵还得多弄点

网友:
海绵底下电容确实爱坏,修了很多都有这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