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480 不触发 和亮机备份bios

楼主(2017-04-09):
dell 14-5480 版号DAJW8GC1 REV:C1  同行客户送来的 二修机上家没有修好  说是不加电 打单登记后    经检测发现不是不加电 而是触发保护  待机0.01  加电电流0.2 0.3 0.1循环 说明有短路保护  ,    开拆    观察没有进水的痕迹   只有上家修过的痕迹    测所有的电压信号正常 最后测出是PU6的第二脚电容短路 更换后 加电正常亮机 上图

DAJW8GMB8C1 .rar

亮机备份的bios

网友A:
上次有个同样的机器,没搞好,这次学习到了。求楼主详细的讲下

lix

网友:
这个机器没有图纸,可以参考5470的图纸修。

网友:
留个足迹,,下次需要在下

网友:
这也能测出来?

lix

网友B:
就这么就秒杀了?

lix

网友C:
这是二修机???

lix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二修机???

是二修的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有个同样的机器,没搞好,这次学习到了。求楼主详细的讲下

也没有详细的 就是感觉短路 大概测了下

网友:
就是简单测下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这么就秒杀了?

主要是有短路 测下就出来了 不过确实挺快的

网友:
这个机器很多故障都是电容造成的

网友:
是不是进水机啊

网友:
楼主厉害了秒杀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