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H2-AM3

楼主(2017-04-09):
主板不触发,烧了个USB口旁边的八脚小芯片,估计是个通病,修了好多这个故障的板了,

网友A:
引起5VDUAL出问题了吧。

网友:
把待机电压拉低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起5VDUAL出问题了吧。

5VDUAL电压也正常,就是不触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VDUAL电压也正常,就是不触发

那这个芯片到底是什么应用?我记得V星的小8脚USB供电有SLP_S3设计去做EN开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这个芯片到底是什么应用?我记得V星的小8脚USB供电有SLP_S3设计去做EN开启。

那就是这个小8脚芯片短路拉低了SLP_S3是吗

网友:
明眼能看到的故障还是挺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这个小8脚芯片短路拉低了SLP_S3是吗

不清楚,不知道是不是SLP_S3的原因,我只是猜测。

网友:
这是5V短路啊

网友:
这个确实是通病, 遇到过这个小八角导致关机管不死

网友D:
这种问题修起来不费劲,还挣钱,爽啊

网友:
拆掉就OK吗?

网友(2017-05-22):
拆掉就可以开机了

网友:
拆掉可以的话,应该不是待机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问题修起来不费劲,还挣钱,爽啊

查起来你不知道多费劲,就像考试有答案跟没答案就两码事

网友:
是5VSB短路了吗

网友(2017-06-23):
同样的问题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