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联想Y485P开机黑屏多时才能自检完成能进系统,求原因

楼主(2017-04-09):
联想 Y485P 笔记本 A10处理器3年笔记本,过保,无维修,无进水,正常使用中,最近出现故障:

开机按下电源键后,指示灯亮,风扇猛转2-3秒后停,光驱灯开始一直闪烁,伴有嘎吱嘎吱声,处理器迅速发热高温,屏幕不亮黑屏。需要等长短不同的时间(十几秒到三五分钟不等,再此期间处理器持续高温,直接触摸烫手)才能亮屏显示LENOVO进而正常开机进系统。

   电脑清过灰,干净无尘
   CPU显卡涂有导热硅脂,无过厚
   光驱硬盘功能正常,能读能写(挂在别的电脑测试正常)
   内存插拔,互换接口,擦金手指后都不行(内存测试正常)
   屏线接触良好,显示屏正常
   主板相连的板卡排线安装接触均正常
   BIOS重新设置过,并回复默认设置也不行,故障依旧
   最小系统时也同样故障现象,但亮屏开机后正常
   进入系统后,硬件全部识别,测试功能都正常,此时风扇正常转停,    CPU温度正常

等待多时后(期间处理器一直高温),亮屏开机进系统,所有功能正常使用

  请大神指教,可能的原因,是主板的问题吗?万分感谢!

网友:
处理好了吗

网友:
显卡加焊试试……

网友:
先刷个bios试一下,这种情况可能是主板问题,最好换个散热器排除一下

网友:
bios 可能性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