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S405不显,有开机声

楼主(2017-04-09):
    联想笔记本S405AMD芯片组,独显,板号是:VAUS5 LA-9001P  Rev 1.0 ,客户说有开机声音,就是没有显示,拆机后发现,已修过,CMOS电池、BIOS都动过。会是屏幕或者屏线的问题吗?屏线没有现成的,换个能显示的坏屏试下,老样子。其实拆开后发现屏幕也已经换过试过了。上论坛搜了下关于该机型的维修帖子,好多都是BIOS的问题。虽然BIOS已经动过,还是不放心,立马订了屏线和BIOS芯片,换了屏线和刷好的BIOS上去还是不显示。还是老老实实的从主板上找问题吧。
    测下显卡各供电:1.8VGS1.0VGS1.5VGS3VGS都正常,VGA_CORE也有0.9V,时钟、复位也正常。仔细看了下显卡边上有残余焊油,估计也加焊过。暂时排除显卡问题。

    测LVDS接口,1、2脚19V,19、20脚3.3V,21、24脚3.3V,26脚3.3V都正常,7脚,8脚,22、23脚LCDVDD_CONN都无电压。

    LCDVDD_CONN屏电压由+3VS经Q72转换而来,受控于LCD_ENVDD#,低电平有效,实测为高电平,要使Q73导通从而拉低LCD_ENVDD#,必须TL_ENVDD为高电平,实测为0,来自RTD2132S芯片的第15脚。

    查了下,这是一个DPLVDS芯片,测得芯片供电313183.3V正常,71112、27脚1.2V正常,1、2、5、6脚是DP信号输入脚无电压,14、15、16、17脚都无电压,边上的U4程序芯片没有安装,会不会是该转换芯片坏了呢?没办法,那就订个RTD2132S芯片试试吧,换上接上屏后开机,竟然出现了激动人心的画面!

网友:
估计是通病。。。。。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联想s405的机器头疼都修了好好坏坏的反反复复折腾了我都快半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