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载cpu更换问题讨论

楼主(2017-04-09):
最近发现板载cpu坏的特别多,以为就跟普通的显卡桥一样 更换,可是问题来了  cpu下边竟然有好几排电容,重新植球后 发现电容顶住主板竟然有一边焊不下去唉悲催了,,大家讨论一下怎么焊上呢  ,把电容吹掉不要行不,给cpu所需要的电压上多加几个电容行吗 ,有点异想天开  ,确实焊不下去  ,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我也遇见过 取下来后芯片都弯了,重新植球没好用,期待有经验的分享一下

网友:
只换过一片还很成功

网友:
这个也要多练习了,,,在旧板上多练了

网友:
那电容不会碍事的,肯定是CPU变形或者板子变形了

网友:
钢网是0.4的就用0.45,高一个号,板载CPU芯片重置后双晶片的都要变 形,但上BGA焊好后基本能回复

网友:
现在新机器很悲催

网友:
确实不好换,只成功过一次。

网友A:
貌似换BGA,我们温度都不会超过240

网友:
应该是你植株的时候温度没有把握好,导致cpu鼓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换BGA,我们温度都不会超过240

我下部温度刚好是240  上部235

网友:
你锡珠是不是用小了

网友:
锡珠我用的是0.35的     难道要用0.4的吗

网友:
还有就是这种CPU容易弯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用大一号的锡球啊

网友:
板载的不好换    只有自己搞料板练练

网友:
唉   有的时候cpu只要一弯了  两头能焊上  中间就有点悬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