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PLUS 开机掉电求图纸

楼主(2017-04-09):
P8H61-M  PLUS 开机掉电,插不插4针都一样,求图纸

网友:
可能是缺供电引起的

网友A:
先把CPU内存取下来强行上电试试,

网友:
华硕的只有点位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CPU内存取下来强行上电试试,

这样会烧元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