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求组 宏碁al191bw 返修机

楼主(2017-04-09):
客户第一次拿来测量 发现开关按键没电压  直接换个按键  通电开机  让客户取走  今天客户拿回来 说又无法开机了 拆开仔细测量  发现不是按键的问题  只有开机按钮没电压  其他按键正常  电源板电压也正常

网友:
发现不是按键的问题  只有开机按钮没电压  其他按键正常  电源板电压也正常
不太明白 是什么意思

网友:
从这按键开始,一直向主芯片查线,,,

网友A:
驱动板上,和开关板相连的地方,看看有没有小电容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上,和开关板相连的地方,看看有没有小电容短路。

说得对!
PWR按键对应的一般是直接从MCU引脚出来的,其它功能键则可能通过分压电阻取得。
按这个开关向驱动板的MCU查,应该能查出故障。
就是把按键板拆掉,直接测量PWR键对应的引脚看看电压是否正常。
若正常,则故障在按键板,反之,一直跑线到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