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3.5寸WD 320G硬盘敲盘数据恢复

楼主(2017-04-09):
又是一个下雨天,百无聊赖的时候  市场里的朋友丢给我一个WD320G硬盘说要数据恢复
我一听就来劲了,O(∩_∩)O哈哈~感觉票子在招手
立马通电一听 硬盘敲盘
看样子是不能捡漏了
老老实实打开无尘柜三下五除二就把硬盘扒光了
不对是拆开了

打开一看1头明显损坏变形了
找一个配件盘立马换上

因为3000两个口子都在做DE就先用MHDD测试一下

硬盘认盘了,后面也没坏道 不过建议大家别学我
开过盘的硬盘用MHDD测就是拿钱在火上烤
万一因为坏道引起划伤就等着哭吧
看看数据恢复论坛比较冷清 特意发个帖子增加点人气
希望版主加个精 O(∩_∩)O哈哈~  大神勿喷
这种盘换磁头确实技术含量一般 下次找个高难度的盘给大家发帖

网友A:
现在开始流行的固态硬盘,后面的存储芯片有问题了,有恢复的可能吗?

网友B:
SSD这一块还没接触 我觉得SSD这么多FLASH 单损坏一个FLASH还是有恢复的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SSD这一块还没接触 我觉得SSD这么多FLASH 单损坏一个FLASH还是有恢复的可能

不是说不好恢复的吗
难度比较大的吗

网友:
无尘柜好强大的说。楼主厉害啊

网友:
感觉 搞  数据恢复 的 比 搞维修的来钱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开始流行的固态硬盘,后面的存储芯片有问题了,有恢复的可能吗?

FLASH已经有部分是可以恢复的了,大部分存储芯片是不会彻底损坏的,多数都是坏块导致固件编译器丢失,可以使用PC3000 SSD重建编译器,可惜目前支持的型号比较少。

网友C:
SE500G   不认盘   无异响   BIOS认不到    数据恢复多少钱   看到回个话

网友:
楼主,无尘柜要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SE500G   不认盘   无异响   BIOS认不到    数据恢复多少钱   看到回个话

400-600 18268826610 韩费帆

网友:
可以啊 硬盘都要这样修才有搞头不然也没有什么赚了

网友:
那也很厉害了

网友:
以后都要搞固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开始流行的固态硬盘,后面的存储芯片有问题了,有恢复的可能吗?

可以

设备也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