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1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4-09):
接到本本时,已经维修过,上家动了网卡,EC芯片,BIOS芯片,按照我的习惯,上家动过的地方我不放心,全换掉,网卡换掉,EC芯片也换掉,BIOS重写,并清洗了主板,这样维修起来也有个好心情,不然就像一个好姑娘被别人糟蹋了的感觉, ,先找来图纸和时序,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检查,如图: MAX8744得到VIN电压,内部的线性稳压电路工作,从20 PIN输出LDO5的线性5V电压,叫做:5V_AUX5,这个电压再经过一个外置的线性稳压器件U30转换成3D3V_AUX5,如图: 这个电压再经过转换得到EC所需的3.3V供电,测量了一下EC有供电,时钟也正常,复位也正常,EC基本无问题,已经准备好他的工作了,按下开机按钮,EC收到一个高低电平的变化,叫做:KBC_PWRBTN#,EC收到这个信号后,从119 PIN输出PM_PWRBTN#信号给南桥,我测量了一下南桥收到了这个信号,有高低电平变化,但是南桥没有输出PM_SLP_S4#信号 所以造成机器无法触发开机,查到这里问题就基本上水落石出了,肯定是南桥坏了,立马更换上一个GBM南桥,再次通电,顺利开机。OK~

网友:
按照我的习惯,上家动过的地方我不放心  ?   你这要是接大量二修 换件也头疼了

其实可以先查查看看有些上家换的芯片不一定非要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