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泡海水腐蚀飞线维修

楼主(2017-04-09):
首先说明这帖子算不上技术贴,顶多是个维修记录,毕竟技术含量不高,飞线也飞得不美观....
顾客拿来说这手机半个月前泡过海水,看看能不能修。
接过机子,心想海水的腐蚀性应该不弱,拆机看看先~
打开屏幕看到好多螺丝生锈了,而且主板上屏蔽罩一个都不剩,说明以前修过。
扣下所有排线,看到座子四周都有腐蚀的霉点,当时顾客在维修区外看着,没方便拍照。
不管,先加电看看,漏电11ma,触发电流从一百开始网上跑,过两百三百后直接九百多上1.3A。好了,能开机,虽然电流不是很正常。
刷下座子,扣上新的屏幕(因为原机的屏碎得比较严重,而且排线上的座子也腐蚀了),再次开机,右半边背光不亮,进系统看了下基带信息都有,心中有数。
于是报价,顾客同意维修。
那么这机子其实的故障就是背光问题,而且只是座子腐蚀了,背光回路断开。进水后腐蚀了屏幕排线导致不显示,而且电池进水短路保护无法开机,可测到电池电压为零,激活就好。

顾客走后开始拍照
讲真,修机不难,拍照发帖才难。

看到板子电源芯片周围有很多焊油,而且很多地方有白色霉点,于是把主板用超声波洗了三分钟。
吹干后再加电变成漏电40毫安了...
无所谓,触发开机还是一样的电流,一样的故障。
显微镜下观察主板腐蚀的地方,发现显示座子,后摄像座子腐蚀了几个脚,还掉了些元件,查图得知是背光回路的电感和电容。

飞完线大概就这样吧,还有一根没拍进来,修的时候拍的太多,截取一些示意就行。
装好座子,单板加电,大电流,后摄像供电IC冒烟了
看来是飞线的时候风枪把它吹坏了
扣掉芯片后发现主供电焊盘其实是腐蚀了,加上冒烟之后,焊盘已经碳化了一个坑,不管,直接拉硬盘3V供电用。

啧啧啧,这飞线后绿油抹的...很丑!
但是管用!

装屏装后摄像头,加电已经不漏电了,触发后电流一路正常奔跑,进系统,测试所有功能,发现指南针不正常
主板放在桌面不动,指南针也会乱飘
二话不说,换了个指南针芯片,结果还是一样
于是从小6 板子上拆一个重力芯片换上,测试正常,休眠待机电流停在5毫安,将就吧。

本着不抛弃不放弃的原则,再来看看原机的屏幕还能不能用

接好腐蚀掉的线,再从废屏上拆个座子装好,测试正常使用

拿个新屏装机,再次测试所有功能正常,待机耗电正常,放了一天电视剧,无异常状况。
维修到此结束,飞线手工有待加强,欢迎文明吐槽。
虽然是个水贴,但是也花许多精力。

憋说话,加分吧:D

网友:
飞线手工相当了得!我连你十分之一都不到。

网友:
思路挺清晰,手工比我好多了

网友:
只要修好了就是本事  好看难看无所谓

网友:
我想改行修手机了  电脑除了单位 私人业务越来越少

网友:
楼主好技术,学习了

网友:
坏了一大片,还好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泡海水  这个手机也算是见过大世面了

网友A:
这手机修完多少钱啊?

网友:
坏得很严重啊,修得很好,欢迎继续多多发帖,已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手机修完多少钱啊?

看地区吧,一般在300-500.

网友:
这客户也是,在别家没有修好,飞线还算不错

网友:
这手机也算是见过市面的了。毕竟还有好多人没见过海是什么样子

网友:
维修难度不小,楼主的技术不错

网友:
楼主找出一堆问题,理论扎实,飞线手工也好啊,谦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