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的笔记本白屏

楼主(2017-04-09):
DELL的笔记本白屏排线也换显卡呀换了屏幕也换了还是白屏幕  谁遇到过

网友:
查查屏供电啊

网友:
屏 排线  都换了 接下来查下屏供电  等相关吧

网友:
屏供电3.3正常吗?

网友:
什么型号的机器啊

网友:
屏供电,信号线,码片都检查下

网友:
我擦,白屏不先换屏试?

网友:
供电3v查一下

网友:
供电,屏,屏线

网友:
修好和是屏幕的供电有问题 有的时候正常有的时候不正常直接飞线解决

网友:
查下主板屏供电  看看外接能不能显示

网友:
屏供电查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