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美m220z1-L03白屏维修

楼主(2017-04-09):
开机白屏   打开看见 电源板有电容鼓包 窃喜  以为直接换掉电容ok   谁知道换完故障依旧  屏线重新插过还是一样  想到屏坏  闲检查屏保险  果然烧掉  旁边c3 小电容也短路  换掉ok  了   收钱走人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1.jpg

网友:
请正确上传图片,不要超过500K。

网友:
屏没有得到供电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
能否  上个维修位置的细节图
学习下

网友:
就是屏没有5V供电,查一上就可以,

网友:
还是屏供电的原因

网友:
c3 电容也短路 ,导致保险烧了,

网友:
白屏一般都是供电不正常引起的

网友:
有一台显示器,修了很久都是白屏,找不到问题所在,

网友:
屏电容短路      保险烧掉  正常

网友:
我擦  我手里也接了一台  论坛上面说换掉三个N沟道MOS管  换了还是一样 保险和这个电容都是好的

网友:
这个机器CT1112容易坏

网友:
没图没细节  学习都没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