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接客户一苹果6s!!!

楼主(2017-04-09):
接一6s开机白苹果不动,刷机进度条走60%就不走了,刷了N多遍,换过电脑换过线,用爱思刷过,ITUNES刷过,都是一样,报错有"为止错误53"。大神们知道是哪里问题吗?

网友:
硬盘,CPU加焊。

网友:
老刘说硬盘坏了

网友A:
60%硬盘都写完了 怎么会是硬盘 我感觉不是硬盘 应该是正在验证报错的吧

网友:
报错53会不会是指纹这块有毛病

网友:
论坛有相关的报53案例  看看吧

网友B:
53一般为服务器验证失败,换电脑,换网络,

网友:
最近几天刷机就是验证出错,不光报53,有时候还会报错6,3014,都是在进度条一半以后报错,建议多刷几次,不要一报错就考虑硬件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对,试多几次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53一般为服务器验证失败,换电脑,换网络,

同意 多试试 先不要 动主板

网友C:
电脑换三台,网络都用开流量用热点刷了 也不好用 奇了怪了

网友:
你可以试试,电信,联通,移动宽带

网友:
有的时候是网络的问题

网友:
6s做工太差;额

网友:
首先你接的这台机是否被人修过?如果没修过需要考虑硬盘故障,有修过就考虑的更多了:基带或硬盘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60%硬盘都写完了 怎么会是硬盘 我感觉不是硬盘 应该是正在验证报错的吧

查下板子看看他说的这个条件满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脑换三台,网络都用开流量用热点刷了 也不好用 奇了怪了

刷苹果听说用联通的网络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脑换三台,网络都用开流量用热点刷了 也不好用 奇了怪了

如果三网都试过啦,就是主板问题啦,硬盘和基带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