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修笔记本如何选购示波器

楼主(2017-04-09):
最近修笔记本 掉电的问题越来越多 想买一台二手的示波器 不知道买什么样的好
求助一下各位
一般买多少M的够用
是买双踪还是买怎么样的
希望大神解答一下小弟的疑惑
小弟刚入维修不久
谢谢了

网友:
淘宝去选啊

网友:
低端。。台湾固伟的也行,普源也可以
高端。。泰克

大多配置在1G采样, 100M带宽就够用了,
钱多可以买好一点的配置,
建议笔记本用个差不多的就行,无需追求高配,

网友:
普源的国产示波器 性价比高

网友:
DS1102E不错  大伙都用

网友:
买采样率1g 带宽100的  泰克考虑tbs1102 普源ds1102e

网友A:
示波器注重看的参数时带宽和采样率,当然这两个数值越大越好。不过国产虚标的情况很严重。一般示波器的带宽有50M  100M,但是要分清时单通道100M还是双通道共享100M。采样率会影响波形的准确性。一般推荐不差钱的上泰克或者是德科技的。如果对要求不高 可以上普元的。当初问阿林老师的时候,不推荐固纬,绿杨,利利普,安泰信这些。固纬是贴牌的,苏州造。安泰信更不推荐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注重看的参数时带宽和采样率,当然这两个数值越大越好。不过国产虚标的情况很严重。一般示波器的带宽 ...

好的  谢谢了  我想买个60M双踪的普源的  二手的  网上卖600    不知道60M的够用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的  谢谢了  我想买个60M双踪的普源的  二手的  网上卖600    不知道60M的够用不

够了,采样率一定要1gb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够了,采样率一定要1gbs

等效采样是50g sa         实时采样是250M  SA      这个行不

网友:
国产100M双踪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注重看的参数时带宽和采样率,当然这两个数值越大越好。不过国产虚标的情况很严重。一般示波器的带宽 ...

在加点钱就可以上100M了,何必用二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效采样是50g sa         实时采样是250M  SA      这个行不

太低了,这样波形失真的厉害,有个别的特殊信号会抓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加点钱就可以上100M了,何必用二手

泰克的TDS1012,二手货才1700+。新的泰克TBS双通道的迅维实地这边3000+

网友:
买泰克和安捷伦吧,就算以后不做了卖二手都比国产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