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B40-80笔记本主板被砸,电阻被砸烂,求救

楼主(2017-04-09):
主板被砸烂了看图 UV4  UV5之间有4个电阻连在一排的靠近显卡芯片的第二个电阻被挤烂了不知道多大的,手上有板子的兄弟帮忙测一下,现在是可以显示,装不上显卡,装驱动就蓝屏, 帮忙

网友:
希望有再修的帮你看下

网友:
拆下来量了一下,100欧姆

网友:
顺便帮我测量一下UV14(显卡旁边)1,2,3脚对地阻值有多少?

网友:
显存的对地值吗

网友:
对,显存的对地值

网友:
显存没有拆,那个是背面的,PCB板子有断裂不想修了,准备还客户

网友:
要给我就先换10K的,没有点位图纸和好主板对比的情况下

网友:
换板吧,个人觉得没什么价值

网友:
楼主找个图纸看先把   求人不如求己

网友:
真晕倒。就是拿万用表在路量一下UV14的1,2,3脚的对地电阻。就是你发的第二张图片最右上角的那个8脚MOS,1,2,3脚是连到一起的。几秒钟就测完。

网友:
我说的100欧姆就是你主板上那个坏电阻的阻值。我害怕在路量不准确,把那个小电阻从主板上拆下来量的。

网友:
还换什么10K的,那个电阻阻值确定就是100欧姆。

网友:
最好有一样的主板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