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 一波三折 ,悲催维修。。

楼主(2017-04-09):
客户拿了台联想E420维修  板号LLW-1 10282-2  插电直接5A大短,报价留机。。客户走后,拆机,满怀信心以为又走狗屎运可以来个秒杀,没拆几个罗丝打开后盖,心凉了一半,显卡已被干过,没错,二修机,。。
拆出裸板,很显眼通病D95280已然干过,测上管已击穿,。。 直接换吧,D95280,上下管,一起换了,再测不短了,接电待机0.026 ,接上U和内存,触发电流一路小跑,0.8-1.2-1.3,心里那个欢啊。。接屏,没反应,外接一个样。。。心咯噔一下, 显卡被干过,216-0809000,不算太贵,直接订了一个,干上去亮了,。。
开始装机,如果就这样我也就不发这贴了,。。奇葩开始。。 进系统前都是好好的,直到欢迎界面才出现很多竖条带很多花点,。。第一反应,显卡没干好,买到假芯片了,显存问题,还是屏,或线。。。只能一个个排除了,首先换了块屏还是一样。然后拿出板来再干了一下显卡,还是一样。。。外接也花。。。,发现进BIOS和PE都正常不进系统前是好的,再次进入系统 ,把显卡驱动删了,花点立马消失。。。看来还是显卡这块问题,然后就装驱动,官网下载,重装系统 。。。只要一装显卡驱动就花,不装正常。。。然后各种猜测,不会是显存问题吧?或还是显卡。。。,维修进入死胡同。。。。。向下修的心情都没了。。
手上正好有台HP G4的机在修,U和这台一样都是I3的, 随手换了试试,结果...没再花了。。。 我估计上家维修也看到这个花屏了,一根筋死命的干显卡,然后把我也带里面去了。。。跟客户二次报价,免强同意,得到那么点点安慰,维修不易,没什么技术,发贴就想骗点下载分。。顺手赏点呗。。。

网友:
CPU坏了吧

网友A:
你是换的CPU还是显卡啊,没有说明啊只是说了个i3的处理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换的CPU还是显卡啊,没有说明啊只是说了个i3的处理器

楼主的意思是显卡被上家干坏了,坏了显卡出现点, 再换了CPU就好了

网友C:
E420 的9250是最容易挂的,,不知道有什么缺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显卡被上家干坏了,坏了显卡出现点, 再换了CPU就好了

显卡坏了不显,换了显卡后花屏,。花点是CPU导致的,跟显卡没关系。。。

网友D:
是的,CPU导致的花屏,一直在误杀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换的CPU还是显卡啊,没有说明啊只是说了个i3的处理器

开始不显,换了个显卡后花屏。。。花屏是因为CPU导致,换CPU后OK....中间一直在错杀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E420 的9250是最容易挂的,,不知道有什么缺陷呢

95280通病,换了不少,。。快速修机才是王道。

网友:
楼主的维修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一般二修机 问题多的 就不想修了。 楼主竟然修好了。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CPU导致的花屏,一直在误杀显卡。。

有独立显卡的话,把集显给禁用后,就不会了

网友:
CPU导致的花屏

网友E:
换u 二次报价 还好客户同意维修  若客户不同意估计还得送一片U……

网友F:
原来CPU也会导致花屏,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原来CPU也会导致花屏,学习了

U导致花屏,我也头一回碰到,显卡好冤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u 二次报价 还好客户同意维修  若客户不同意估计还得送一片U……

之前有二次报价,客户直接说不修了,放弃,如果你又说送一块U给他,客户会以为这原本就是个坑。。。维修没以前好做了,版主顺手赏点分呗。。

网友G:
CPU   导致   花屏   学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CPU   导致   花屏   学写了!

那种花很容易错杀显卡,所以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