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G480不存电,用电池可以开机,但用完电就没办法存电了。

楼主(2017-04-09):
求助,G480不存电,用电池可以开机,但用完电就没办法存电了。求大神指点,应该检查那里??电源头没问题,20V已经连接到主板针角。

网友:
查下保护隔离或者充电电路 ,充电芯片

网友:
看看充电电路啊!!

网友:
就是AC模式下不能开机  插上适配器 查下 AC_IN等 保护隔离相关

网友:
查充电电路

网友:
问题应该出在保护隔离电路了

网友:
这个机器EC有问题也会不充电的

网友:
内置电池还是外置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