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 LX3 通电即开机 关机变重启

楼主(2017-04-09):
如题  机子能正常使用,通电就开机。根据点位图  测PWRBTN#关联的几个元件脚都有3.3V,强制关机啦几次,都是关机就开机,
又试啦几次,不重启啦,再开机变成不触发啦,重新通电也不触发,测电压只有0.6
找到IO下边的822上拉    换之OK

网友:
又是822在捣鬼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开机针工作电压偏低也会引起

网友:
这822真是祸水 到处惹是生非。质量问题?

网友:
PSON这线电压一直拉底吗

网友:
华硕的822从来就没改善过  看来是华硕故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