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 LA-9631P Rev:1.0短路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4-09):
客户送来一联想笔记本,故障为   按开关没反应,接可调电源大电流 ——————  给顾客说主板坏了  报价  客户走人 版号VIWGP/GR  LA-9631P Rev:1.0
拆机  卧槽满主板的蟑螂及蟑螂的小伙伴

板子的华丽外观已看完,正式上手术台........  上表 检测(没有图纸) 发现PL801电感处对地短路  再测PL901继续还是对地短路,其他地方阻值都OK。。。好吧!!!!!!敌情已经发现,上风枪 拆电感PL801 及PL901  动用烧机大法, 电压慢慢由低到高 烧机 不一会就发现了内奸(用手感受发热处需谨慎)  坏电容具体位置已标注清楚。   料板拆个大小颜色一样的电容换上!!!通电不短路了   按开机键  电流刷刷上升 开机,,,,,到此维修结束。。        各位大师不喜勿喷啊!!!!!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A:
上传的图片怎么没有了?????

网友B:
发错板块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错板块了吧!!

不应该啊!第一次遇见郁闷

网友:
发错板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传的图片怎么没有了?????

图片上传方法

网友:
捡到钱了。。

网友:
这样的主供电电容拆掉后我一般都是不装,直接装机收钱

网友:
储能电感能不动就不动,其他的挺好,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
分享----高级版块 ---笔记本----发新贴-----高级模式-----图片-----选择上传文件------

网友:
用烧鸡大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分享----高级版块 ---笔记本----发新贴-----高级模式-----图片-----选择上传文件------

弟兄 我在分享里面怎么没有找到  高级版块  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弟兄 我在分享里面怎么没有找到  高级版块  啊?

维修工程师区(严管区)  写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工程师区(严管区)  写错了

我说呢怎么找不到这个高级版块哦

网友:
这种机器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