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205 南桥 北桥问题

楼主(2017-04-09):
电脑是收的坏的。
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故障。拆开看有维修过的样子。有几个电容焊过。
现在的情况是  插电  亮黄灯。风扇转。     单板 插电也是这样。
后来测量北桥主板 背面电容短路,北桥芯片上面的电容也有几个短路,估计是桥坏或者供电有问题。把北桥拆下来,测量主板背面电容不短路了,北桥芯片上的电容还是短路,确定是北桥坏了。
手里没有这个北桥芯片,暂时没换。

下面问题来了。

我测量南桥背面也有一组 电容短路,芯片上也有两个电容短路。  把南桥拆下来, 主板短路,南桥芯片不短路,  又查主板。 两个短路的电容 靠着一个电阻, 对地短路了, 把这个电阻拆掉,两个电容不短路了, 主板插电源。测量电容有  —1.4V 电压。   新手的我弄不明白了
请高手帮忙解答一下。   这个负电压 正常吗?

网友:
绿线  是我跑线  焊接了,测量方便。

网友A:
你 把南桥拆下来了通电所测的结果,估记没几个人能说 出个结论!

网友B:
AMD的桥  上面有几个电容短路是正常的

网友:
负电压这个电容通  南桥的L7 脚 和 L9
我刚刚测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 把南桥拆下来了通电所测的结果,估记没几个人能说 出个结论!

感谢大家的热情回复。 机器只有主板有问题,想修复它,顺别练练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的桥  上面有几个电容短路是正常的

感谢大家的热情回复。 机器只有主板有问题,想修复它,顺别练练手。

我t听说过,不装到主板上不短路,装到主板上短路,这种情况正常的。  我这个主板上短路,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5435

参考这个帖子。我的这个板子 和南桥 好像是正常的哈。     大家给我看看 是不是

网友:
机器能启动了, 北桥有几个电容短路 是正常的, 南桥 那个可能也是正常的吧。
现在机器又有新故障了。  不能识别SATA 。  两个接口都不行。

有两个USB接口也不能用,  坏的两个USB  一个D+ 对地无阻值,一个D-对地无阻值。

是不是南桥坏了????

大佬们,帮小弟 解答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