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T-M LE V2上电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7-04-09):
1.故障现象:上电后立马掉电,不是CPU供电管短路,是主板芯片组保护措施。这种情况排除CPU供电管短路后,一般是主板缺少某个电压或者电压不足,也可能是桥虚焊。
2.检测过程:由于上电后立马断电,只好强行用镊子短接绿黑线,然后测量主板各处电压,发现内存电压1.5v正常,CPU供电有1.05v,但是没有桥供电和总线供电。根据时序,英伟达芯片组的上电时序是有了CPU供电以后,就会出总线供电和桥供电。于是对着点位图跑了一下线路,发现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power good经过一个双二极管进了桥。接着又跑了一下总线电压的线路,发现也是由桥发出信号开启的。
     这下子不晓得怎么样修了,怀疑是桥虚焊,发不出总线电压开启信号。如果真如此,没有BGA重武器,这个板子就得仍掉了。就这里量量,那里测测,没有发现啥问题,仍然缺少总线供电和侨供电。
      走了很久得弯路,最后无意中测量到CPU座子得两个小5角芯片,发现其中一个输出VDDA 2.5v是正常的,有2.5v电压。但是另外一个似乎有点问题,第四角电压为1.62v,而图上标注电压明明是1.8v DUAL,意思是1.8v双供电。可以肯定这个不是内存电压,好像是供给CPU用的。只听说过cpu 需要2.5vVDDA 电压,从来没有听说过CPU还需要一个1.8v电压啊?搞不懂这个是啥电压,但是可以肯定电压低了一点,难道就是这个玩意引起的故障?就低了0.2v嘛,咋又会引起缺总线供电和桥供电呢?奇怪啊。还是试试修一下这里吧。
            没有这种芯片换,咋办呢?终于想到了一个替代方法--------用固定电压为1.8v的1117改,改好后测量输出脚为1.84v。上电后正常跑码,总线供电和侨供电都正常了。维修结束。

疑问:这是个AM3主板,这个CPU座子旁边的小5角芯片是啥供电?请懂行的能人说一下,谢谢。

网友A:
这样改主供电  估计不稳定哦

网友B:
这里小5脚芯片一般是提供vdda2.5伏供电给cpu工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里小5脚芯片一般是提供vdda2.5伏供电给cpu工作

左边的  小五脚  才是VDD25!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改主供电  估计不稳定哦

使用了一天一夜,也考过机,没问题,很稳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左边的  小五脚  才是VDD25!

对的,左边还有一个小5脚,是VDDA 2.5v供电,右边那个1.8v小5脚就不知道是什么了

网友:
能修好了就行

网友:
1.8看下去哪个模块就知道干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的,左边还有一个小5脚,是VDDA 2.5v供电,右边那个1.8v小5脚就不知道是什么了

应该是做一个参考电压吧

网友:
作为信号的上拉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