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A880G HD不触发,已是第三个求助者

楼主(2017-04-09):
一块映泰TA880G HD VER:5.0 AM3主板板号A88PB-M3T,故障现象不能触发,按开机键没反应,
但是强制上电之后马上按开关可以正常触发并使用,这个问题有两篇帖子一样,但都没有解决: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04860-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5956-1-1.html

图纸触发由IT8721F I\O控制测得数据如下:
IT8721F 67脚+3VSB:3.3V
IT8721F 71脚SPL_S3# 南桥到I\O:0V   无低高低跳变
IT8721F 72脚PWRON# I\O到南桥:3.3V-0V-3.3V
IT8721F 75脚PANSHW# 触发排针:3.3V-0V-3.3V
IT8721F 76脚PS_0N ATX绿线:5V 无高低跳变
IT8721F 85脚RSMRST# I\OPOK:3.3V

此处有几个问题,SPL_S3#是南桥发出的还是io72脚悬空后外部上拉得到?如果是南桥发出的,是不是可以确定南桥问题,如果是南桥问题,那怎么强制触发可以亮机
SB_PWRGD这个信号触发之后才有的还是触发之前有的
(补充一下,按开机键有很小的跳变,0-0.3x-0这是不是被别的原件拉低了)

下面是部分图纸

网友:
S3是南桥发给IO的    IO再发出PWRBTN通知南桥请求上电后  南桥在待机条件正常的情况下 发出S3通知IO 允特上电  IO 再去拉低绿 线   电源输出各路电压   S3没有的话  查南桥的待机条件   正常的话就换南桥

网友:
SPL_S3#是南桥发出的,有没有断线啊?

网友:
基础不熟啊,查

网友:
没发完就出去了,查s3是否断线 sb工作条件若正常 就是桥的事

网友A:
检查双路供电电路电压5V待机的时候有没有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双路供电电路电压5V待机的时候有没有出来

待机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电压都出来了

这里不是说3vsb  是说双路切换的

网友C:
以前修到过这样的  好像是CPU供电旁边的一个三极管  换掉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修到过这样的  好像是CPU供电旁边的一个三极管  换掉就可以

多谢,有机会我验证一下,暂时io也出问题了,没得换

网友D:
我记得有些板是待机有内存电压的,不出内存电压就不出S3.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有些板是待机有内存电压的,不出内存电压就不出S3.

还有这个道理啊,映泰的AMD板应该不会这么变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个道理啊,映泰的AMD板应该不会这么变泰吧

AMD 先出内存,待机时内存供电有了。

网友:
映泰这板子不错,要是IO的PSON出问题了,还有个在ATX排插附近的Q68三极管做拉底。信号都设计了SLP_S3做B极控制。难道是映泰知道IO爱坏

网友E:
是否南桥虚焊 所以导致你强制开机 可以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否南桥虚焊 所以导致你强制开机 可以点亮

也有这个可能,但是轻易不想动桥,最好能确定一下

网友F:
换SRN20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SRN20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哦

SRN20已经换了三个了,不是它的问题

网友:
slp_s3#是南桥发出的,SB_PWGD也是开机触发后才有。

网友G:
手里也有一片同故障,一直也没有头绪呢,也是不敢轻易动桥!希望能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手里也有一片同故障,一直也没有头绪呢,也是不敢轻易动桥!希望能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这破映泰真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