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5557 LA-D051P 烧糊 求PU301芯片型号

楼主(2017-04-09):
有哪位大神在修  DELL 15-5557   LA-D051P 帮忙看看 烧糊 PU301芯片型号  不胜感激 !!!

PU301芯片型号

网友:
是PU几啊

网友A:
这个不知道,这个机器有图纸吗

网友:
天意wx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PU301芯片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知道,这个机器有图纸吗

有图纸我就不来麻烦大家了,就是没图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助的帖子 还如此回复 ?   严管版禁止灌水

网友C:
这个是+1VALWP供电,芯片是SYX196D,可以代用SYX198D,SY8206D,SY8208D。注意一定是D尾缀,A B C都不行,功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1VALWP供电,芯片是SYX196D,可以代用SYX198D,SY8206D,SY8208D。注意一定是D尾缀,A B C都不行,功 ...

在某宝搜了下SYX196D,和主板上的焊盘脚位一致,应该是的先订回来再说,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