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不认独显

楼主(2017-04-09):
进水机,搞好后能正常进系统,但是看不到独显设备,各个电压都 有,会不会是显存问题呀,感觉不像吧,显卡换了也是一样,南桥也换了还不行,这种板子,好像也有这种通病,求解,

网友:
看看有没有信号。断线什么的。

网友:
没检测到独显也能开机?要是真能开也是主要信号断路。

网友:
进水的这种故障不要找通病了  看看有没断线

网友:
你是否有刷过bios

网友:
显卡被屏蔽了,

网友:
进水机就不要想通病了,还是看看进水的地方吧

网友:
怎么动不动就换显卡,供电正常不,总线通不通,复位有没有?因为换了显卡和PCH,不考虑CMOS设置的问题

网友:
这板BIOS有显卡切换选项,,桥边上有四个电阻用来定义显卡的,,,好像是gpio70脚位

网友:
PG信号出来没

网友:
显卡供电肯定没出来,没出来刷个BIOS看下吧。。

网友:
检测显卡和显存的所有供电,是否正常,g470或者y470的显卡特别容易出这种问题的.如果显卡的所有供电全部正常,检查显卡的时钟,在显卡和显存的数据线上打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