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113T自动上电到0.032掉电

楼主(2017-04-09):
有台SONY 113T的机器 MBX 237 接电源自动上电到0.032 几秒后掉电到0 按开关可以触发到0.032掉下
是马上掉电  我测量EC收到开关信号后发出的RSM_ON_EC 开启南桥待机电压的信号始终为低 通病的3个电容也给换了 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A:
其他电压出来没有嘛   南桥收到开机信号 有高低高跳变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他电压出来没有嘛   南桥收到开机信号 有高低高跳变没有

南桥的待机都没有 南桥没有发出SLP信号 其他电压不可能出来

网友:
这个换过EC 没好 后来发现二级供电转换的MOS管G级连接电容漏电 换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