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A1278维修

楼主(2017-04-09):
前几天接到同行的一台苹果A1278上电发现无电流电源接口绿灯也不亮报价主板问题同行确定要维修了拆开后盖发现是修过的顿时就有不想修的冲动了想想价钱报出去了就看看死马当活马医了看了一下主板主供电炸了一个 F7040保险也断了都是被上家焊过了 看来不单单只有这里有问题了不然上家就自己修好了。 换好电容和保险后跟我想的一样有待机了绿灯也亮了由于没插电池自动上电电流跑到0.75掉电反复重启都是一样问题到这里应该有人大概知道问题在哪里了吧A1278反复上电掉电一般是充电那里有问题了 量了一下F7040掉电后只有3.多付的电压肯定不对了确定问题在充电这里了就想到了R7052电阻一量O欧变成了38K了心想这问题上家都没修好应该也是不怎么懂维修的 料板找了个0欧的电阻换上去通电一看尼玛的问题一样心凉了想了想是不是充电芯片也有问题拿了个新的换上去再次通电电流哗啦啦上去还是0.75就来了个脏话骂了又骂丢一边去了忙别的事情去了 有空了再看了看量了半天查到问题了的断线了R7052和R7050反馈保险断线了飞好了上电电流一路小跑不掉电我知道这次是肯定好了上屏幕已经亮机维修结束 .那么多问题也不知道是不是上家搞出来的一台机很少会出现那么多问题的。

网友A:
还好上家没有给你处理 否则就没这么顺利了 加分了  后一个故障也属于 苹果1278的一个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好上家没有给你处理 否则就没这么顺利了 加分了  后一个故障也属于 苹果1278的一个通病

是的啊还算有点良心吧 这个通病修过好多了。

网友:
感谢上家不杀之恩   从来没修过苹果   这个机器看着不错 居然只有2G内存?

网友:
上家是捣糨糊的 并不会怎么样修 也许是价格不满意做了一点点小手脚

网友:
通病电阻问题,已加分

网友(2017-07-31):
兄弟  技术可以呀  老司机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