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触摸问题求助。

楼主(2017-04-09):
碰到一个6P UMT板子。  扩容 结果刷机过后 触摸要用力压才有反应。

并且不分地方触摸用力压也无法触摸。
换过触摸IC 黑白都换了 显示供电芯片 也换了
到底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部分触摸好用但是要用力才能感应到。 屏幕也换过

网友A:
重装下硬盘,硬盘有点没焊接到

网友B:
重写硬盘底层,换个屏 还有触摸坐检查

网友:
黑白触摸引脚阻值测了没有

网友:
会不会是班层的问题 umt板子 都懂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装下硬盘,硬盘有点没焊接到

胡扯,楼主说的是触摸

网友:
拆开打值看焊盘值,UMT的板子板层很差,最好查一下。

网友:
umt的主板,查下来硬盘看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重写硬盘底层,换个屏 还有触摸坐检查

触摸不灵和硬盘底层有关系吗?

网友:
拆掉芯片打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触摸不灵和硬盘底层有关系吗?

底层不对会引起触摸不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触摸不灵和硬盘底层有关系吗?

我遇到过底层不对引起的触摸不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