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这样的排线连接方式,如何焊接呢?

楼主(2017-04-09):
如下图,这个排线应该是加的一节延长线,两根排线的金手指直接粘在一起,现在裂开了应该如何恢复呢?

是需要什么胶之类的吗?

网友A:
上焊油  给金属部分上锡 然后对准后 烙铁焊上去

网友:
有金属的地方先刮开点,弄点助焊,对准就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焊油  给金属部分上锡 然后对准后 烙铁焊上去

这个方法我知道,但是原本的线并不是锡焊的,我还以为维修的时候也有什么东西可以把它粘上

网友:
刮开金属接触处,上锡,脱焊上啊

网友:
网上再购一个吧,如果断的少,可以焊一下,只是很麻烦

网友:
外面的维修店都是用焊锡焊的  没什么特殊工具

网友:
这种是一种热压排线,用烙铁铜片在压试试。不行就刮掉一点,用锡链接起来吧。

网友:
还是觉得用加锡焊可靠。

网友:
飞线吧,这个是压排的

网友:
加热拆下,金属上锡,对准烙铁焊上。以前的老机都是这样弄

网友:
可以使用锡连起来,不行的话,就再买一根吧

网友:
重新买一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我知道,但是原本的线并不是锡焊的,我还以为维修的时候也有什么东西可以把它粘上

别人已经回答你了,再想其它的方法已经不是很现实了,

网友:
考验手工,焊好了最好测下有没有短路

网友:
只能刮开  上锡    间隙窄的话   用尖头烙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