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技嘉Z77P-D3上电保护维修一例

楼主(2017-04-09):
今天有个南平客户寄了一块技嘉Z77P-D3 的主板  故障为不开机
故障描述:上4PIN基本触发一次后需要断电后才能触发  不上4pin无限触发!上4pin触发后 测试绿线为3.8V 为主板保护,供电短路可以先排除  先打值CPU 所有MOSG对地值为正常  那么第二个会造成保护的  有温控  还是电压检测  去掉温控电路后  依旧
那么重点查下电压检测是否正常
重点VIN  芯片为IO  8728F
VIN脚位1 128 127 126 125124 123  由于一电就掉电麻烦  测试难度麻烦 示波器就上示波器  没有强制上电  短接绿线  重点测12 5V供电检测  127 126
其中电压检测为分压后电压2V  实测127 2V  126电压3.6V 明显偏高  先更换分压电阻接地端的 10K   电压恢复2V  过一会慢慢往上升  那么故障依旧没排除  更换15K电阻  故障 解决
上假负载后上电依然掉电  掉电瞬间测试IO
49  PG  在上电掉电过程中有高电平   所有电压检测已经正常了
那么此板在不上真CPU是不会出CPU电压  所有拿个坏的CPU骗出电压后  直接上真U  跑马亮机
那么这里为什么说I0 49脚要为高电平就说正常了  因为CPU想出电压必须得到桥的好信号后 才能发出SVIDSclkVRM芯片发出电压  那么桥要发出好信号必须得到IO的电源好信号  IO要发出好信号 必须得到电源ATXPG和电压检测正常后 才能发出!
上电保护的几种情况比较容易混淆  不然肯定会走很多弯路。

网友A:
不错,看来楼主修技嘉主板很熟练啊,如果没猜错IO附近你两个电阻是有点发灰。贬值了

网友:
绿线为3.8V 为主板保护,这点很重要啊。

网友:
楼主讲的挺详细。而且学了关于主板保护绿线电压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看来楼主修技嘉主板很熟练啊,如果没猜错IO附近你两个电阻是有点发灰。贬值了

那是更换电阻位置 没清洗  方便大家看到更换的位置

网友:
IO电源好信号前提是电压检测好信号

网友B:
楼主讲的很到位,豁然开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讲的很到位,豁然开朗了!

嗯  能看到最好了

网友:
技嘉小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