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97主板15S后自动关机修复

楼主(2017-04-09):
一块M5A9的艰难维修过程

上桌,观察外观无不良。待机正常。上电触发。
无复位。准备测电压,发现又有复位了。这个复位好像有点慢。断电后触发观察,发现大约5秒左右,才有复位。不正常啊。测复位电压正常。测各供电电压,时钟电压都正常。
不管了,上u。触发,复位还是慢,可跑码。但只显19一个码,就不动了。再测各供电,时钟电压又都正常。没的说刷bios。
重新触发,有变化了。从19跑了几个码,又跑回19,然后不动了。
换了u也一样。于是再刷了个bios,还一样。
奇怪,对了19不是挡内存吗?但从19开始,跑码,也不正常啊。
那就从内存开始,插上内存。触发,老样子。于是测内存工作条件。
发现两根系统总线只有0.2V,其余正常。但两根总线电压不可能同时不正常。于是取下u,触发,测总线:3.3V,正常。也就是说跑码时,系统总线一直在工作,或者系统自检时卡住。
手摸各外设温度,温度正常。难道不是挡外设,测各外设工作条件正常。没思路。
这时想到之前复位慢,那就先修复位慢。测试中发现复位条件CPUPWRGD也很慢。查点位发现

CPUPWRGD电路有个相当于RC延迟电路,于是取消图中电容。
复位时间正常了。跑码跑到

b2就又卡住了,反复试了几次。终于亮机,但

显示EC问题15秒关机。
查了论坛,找到一篇一样的,说是换串口芯片,刷bios。手按住串口芯片温度正常,按住十几秒后,很烫。难怪之前没发现。
照做,还真可以了。进pe,装系统。重启时,又来了

再换一个串口芯片,连管理串口芯片的IO一起换,刷bios。又好了,重启,又来了。额,看来不是这个问题。反复试了几篇,都一样,而且跑码都是从19开始,快速跳了几个码,再跑会19,然后正常跑码。这也不正常。没思路。一次触发,发现不跑码,测电压发现VDD2.5V只有1.7v,总线1.4V。该板VDD2.5V由358IC控制。
查点位358的3脚基准电压由一个芯片KSB3722提供

查了资料,看了才知道这是EC。
又想到之前的提示

也就是说EC的bios有问题。到官网查找,发现没有EC的bios下载。
于是只能,对照点位图纸,测EC的工作条件

都正常。没料换。于是对EC加焊一下。一样。
没办法,去借了块一样的板,备份了EC的bios。烧录发现

看来是bios坏了,但是EC的bios只有64KB。没得换啊!
对了,显卡的bios怎样!于是拆了个最低级的显卡bios,还真的容量一样。顺便两个bios一起刷了。触发,跑码,这会没从19开始跑码了,顺畅跑完码

亮机

啊!好辛苦!
附上EC的bios(是EC的,别搞错)

 会员761999300鑫豆2024-1-9 16:38
 会员11259042元2023-9-1 16:32
 会员12272102元2023-8-21 18:18
 会员3469372元2023-1-29 21:52
 会员3469372元2023-1-29 21:52

网友A:
这块主板既有IO又有EC?

网友:
的确这样的台板少见
看文章看到一半还以为是usboc的问题
看到ec  bios 还以为楼主发的笔记本  然后回头看图 的确是台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块主板既有IO又有EC?

是的,刚开始把我都搞晕了

网友:
真够复杂的!给您加分!

网友:
真够复杂的! 估计以后都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台板也有EC,涨姿势了,加分

网友B:
LZ这EC是用什么刷的 ,RT809F?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这EC是用什么刷的 ,RT809F?

和主板的普通BIOS一样的编程器基本都行

网友:
主板上有IO 还要EC吗

网友:
主板上面还有ec  头一次听说啊

网友:
m5a97  还有EC BIOS  看来很高级嘛

网友:
怎么台式主板上还有EC,不是笔记本上才有的吗

网友:
真是够复杂的,这种带EC的主板很少见,联想工作站的主板就有

网友:
真是长见识了,华硕这么设计有什么特殊意义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块主板既有IO又有EC?

只有IO EC也算是IO  楼主没分清楚

网友:
真是够复杂的,这种带EC的主板很少见

网友:
楼主这个故障很新奇,记下了。

网友:
第一次看到台式机主板上有EC BIOS。。。。

网友:
还没碰到这种板,谢谢楼主的经验,记下了说不定以后用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