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50 板号NM-A211 进水维修

楼主(2017-04-09):
多处进水       清理干净测量电感对地都不短路  就开始放大镜 扫描主板  发现      PR186 电阻坏    电阻到PU13 断线  直接飞线 ..     PR93 已烧坏     拆掉PC44 不短路   换掉PR93   风枪把pu7周围电阻都加焊一边       挺顺利  上电 直接亮机                 修进水机   眼神很重要

网友:
进水 后直接放大镜看出问题  观察的仔细

网友A:
这厉害,我去,电阻你都看出来坏了

网友:
讲解的很好 ! 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厉害,我去,电阻你都看出来坏了

电阻下面焊盘都没了   你认为电阻是好的吗 ?